inventor3D草图的尺寸约束

楼主(2024-03-06):
inventor3d草图的尺寸约束,怎么能约束到正交尺寸,约束的尺寸都是对齐尺寸,不知道如何设置,SOLIDWORKS就很方便

网友A:
什么正交尺寸,有点抽象。发个实例图看看。可以按F1帮助里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正交尺寸,有点抽象。发个实例图看看。可以按F1帮助里查。

这样的,我要得是垂直尺寸

网友(点评):
你在3D草图上上哪儿找垂直,跟谁垂直?

网友(点评):
用测量功能

网友(点评):
上面菜单栏的XYZ就是平行于什么轴,两个字母组合的就是平行于什么面,每个线单独设置不就行了吗?比如设置一条线沿着X方向,另一条沿着Y,他们都固定在XY平面,肯定就是垂直关系,要是其他面,应该可以设置基准面

网友:
你要的不是点到点的尺寸约束,你要的是点到线或者面的尺寸约束是吧。inventor好像没这功能,只能标注点到点尺寸。

网友:
你这是三维草图,当然是这样的啊,SW三维草图也这样

楼主:
3维操图捕捉不到端点

楼主:
线与线间的距离约束不了,交点捕捉不到

网友B(2024-04-17):
下次试试精确输入每个点的三维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试试精确输入每个点的三维坐标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