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olidworks钣金出现轮廓不与生成法兰的边线交叉

楼主(2024-03-06):
大家好,我今天设计一个钣金件,是一个圆锥台外壳,出现轮廓不与生成法兰的边线交叉,上视图轮廓是直接800,前视图路径是400,450;都是在坐标原点画的,而且与原点有约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百度教程也是这样画的,希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图图,牛爷爷来看你了

网友:
没图,谁敢给你提建议?

网友:
1.圆,要留一个开口(钣金不能是封闭的)
2.直线,基准面在缺口的一侧;
3.直线下端点与圆缺口的端点重合;

网友:
用放样折弯。

网友:
上下画带缺口圆,放样折弯

网友:
亲测,没问题。

网友:
你大概率是没添加重合约束吧。

网友:
我复现了你的问题,原因应该是你路径和轮廓选反了,你调整下试试;有几个注意点:
1、圆要有缺口,开环;
2、轮廓(斜线)要在起点或终点所在的面;

成功操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