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发白异常咨询

楼主(2024-03-06):
如图,机台上的POM零件有发白现象,咨询一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加工?材料?转运污染?
(其他POM零件无发白异常,工况环境也很普通,判定不是机台环境的影响)

网友:
高分子也是塑料的一种,基本都有吸水性,再就是材料的问题,如果没有高温情况,可能是纯度问题。

网友:
发黄倒是很常见,黑色发白,我觉得你这个不能用发白这个词语吧,表面有白色物质析出或者表层被氧化?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喷砂处理试一试

网友:
这个是加工出现的问题,表面的刀纹应该是用砂纸打磨过了,打磨就会起毛,发白,喷个玻璃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