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关于深孔加工的问题

楼主(2024-03-06):
各位大佬们,请教个深孔加工的问题。要在杆子上加工出D14的盲孔,深度大概700mm,同轴度1mm以内,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之前同类产品用的是枪钻,但这个尺寸已经超行程了,又不想重新买机床,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不想添设备,直接外协不就得了!

网友:
如果是在轴的圆心钻孔,要保证同轴度,可以上车床用中心架,枪钻用刀夹固定在刀架上,排屑冷却用压缩空气。

网友:
建议外协,我们这也没设备都是发上海深孔钻,不便宜

网友:
常规加工不了,发出去找找吧,700深的盲孔你叫谁给你搞

不行你问问春哥,他说不定有办法

网友(点评):
春哥没有那么深的钻

网友(点评):
700才多深,700/14才50倍,

网友:
买根内径13~13.5的无缝钢管,从两端扩孔。

网友:
直径14深700,很好加工啊,直接干就行,配个高压泵,钻头中心水,很好干的,同轴1MM就是说没有精度,不行改一台机就行,

网友(点评):
就说春哥有办法,人家是专业滴,春哥牛逼

楼主:
看了上面各位大佬的话,先看看有没有那么长的钻头,没有就找外协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材料?

45钢调质26HRC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上面各位大佬的话,先看看有没有那么长的钻头,没有就找外协问问

你不是说机床行程不够吗?和钻头长度无关啊。
50倍径的枪钻很容易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说机床行程不够吗?和钻头长度无关啊。
50倍径的枪钻很容易买到。

不上枪钻床,找个其他机床试试。

网友:
有专门的深孔钻头,中空,通冷却液
也有专门的深孔钻床。

网友:
我四川成都周边都可以做,D14才700mm,已经不算长了。。。。。

网友(点评):
我们自己有设备都在做,补想自己添设备又想做出来,有点难。。。

网友:
同轴度1mm,没有精度要求,如果没有批量,就外协吧,不值得改造设备

网友(2024-05-29):
我这有可换头的枪钻,对标伊斯卡的可换头枪钻,10mm-28mm,最长做到1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