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中心枪钻加工21孔,120通孔问题请教

楼主(2024-03-06):
现在机床有内冷,加工时机床负荷比较大,S:1212  F:109负荷能达到53%,枪钻整体比较短,240mm,出铁削会挤到刀杆,铁削也比较碎。目前还能增加进给和转速吗?或者提高转速,进给不变? 材料是42CrMo,硬度32-37HRC

楼主:
枪钻图片,刀杆有挤压痕迹

网友A:
转速可以调高点,21的孔用U钻呀

网友B:
看你机床21的钻头,负荷就到了53%,哪你主轴扭力很小啊,不到50N,1212转,切削速度90米,也不算低,进给0.09也不算低,你是单刃合金钻,单 边切削,你有导套吗,如果没有导套,导引孔要按照要求打,枪钻本身不能导正,导引孔的精度,决定你加工孔的质量第二,切削速度降到60米试一下,
重点,1导引孔精度,2切削速度,60米-80米,进给0.05-0.1/转,3中心出水压力,压力是多少,能达到3公斤压力吗,水压决定你排渣,太力不够,渣不从槽出来,会挤压侧面

网友(点评):
这就叫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可以调高点,21的孔用U钻呀

深孔用U钻不合适呀  刀子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机床21的钻头,负荷就到了53%,哪你主轴扭力很小啊,不到50N,1212转,切削速度90米,也不算低,进给0. ...

大哥很专业,上边的参数是我第二次调整后试验的,第一次S 909  F 45,也是一样的状况,有点卡铁销,机床负荷40%多,没有导向套,只有引导孔,和切削液状态有关系吗?

网友C:
负载有些高,机床功率可能不大,进给再降一点,但前提是得保证断屑,另外内冷的压力是不是不够啊?

网友D:
你不会是有底孔的吧?如果有底孔,你的刀具内冷孔就要设计成对着刀尖的方向,因为是向下排屑的。
如果有底孔,最好是用扩孔钻。
如果没有底孔,先用短钻头或立铣刀加工引导孔,引导孔的直径比枪钻大0.03.枪钻进入引导孔之前,转速100即可。快到引导孔孔底时,把转速和进给设置为正常。这是深孔钻标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是有底孔的吧?如果有底孔,你的刀具内冷孔就要设计成对着刀尖的方向,因为是向下排屑的。
如果有底 ...

有引导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机床21的钻头,负荷就到了53%,哪你主轴扭力很小啊,不到50N,1212转,切削速度90米,也不算低,进给0. ...

我刚看了下床子的内冷压力,只有1.5Mpa,,难怪之前试了很多刀具都不行,关键还是排削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看了下床子的内冷压力,只有1.5Mpa,,难怪之前试了很多刀具都不行,关键还是排削问题。

一般的加工中心,普通刀具用4bar的内冷压力;深孔钻10bar内冷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加工中心,普通刀具用4bar的内冷压力;深孔钻10bar内冷压力。

下午找设备组确认了下,机床恒定是5Mpa。 但是看起来压力没这么大,铁销冲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有些高,机床功率可能不大,进给再降一点,但前提是得保证断屑,另外内冷的压力是不是不够啊?

内冷压力恒定5Mpa,但是我感觉没有那么高,铁削冲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冷压力恒定5Mpa,但是我感觉没有那么高,铁削冲不出来。

5Mpa应该可以了,如果确实能达到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找设备组确认了下,机床恒定是5Mpa。 但是看起来压力没这么大,铁销冲不出来。

我之前说错了。我之前说的是MQL的空气压力,普通的4bar,深孔10bar。
乳化液冷却,深孔70-120bar,也就是7-12Mpa。

网友E:
用皇冠钻应该可以解决,不过就是成本会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皇冠钻应该可以解决,不过就是成本会高点

    现在在用的就是皇冠钻,成本很高,刀头寿命只有不到1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皇冠钻应该可以解决,不过就是成本会高点

120的通孔,压力是可以适当放小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机床21的钻头,负荷就到了53%,哪你主轴扭力很小啊,不到50N,1212转,切削速度90米,也不算低,进给0. ...

这是高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在用的就是皇冠钻,成本很高,刀头寿命只有不到15米。

42crmo和50mn硬度HRC28-32都能加工40米左右寿命,到你们这寿命那么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42crmo和50mn硬度HRC28-32都能加工40米左右寿命,到你们这寿命那么低呢

我怀疑就是内冷压力不够,费刀子,刀杆一件也能费几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怀疑就是内冷压力不够,费刀子,刀杆一件也能费几个。

换个国产的不比山特的差的,现在国产都可以做到进口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国产的不比山特的差的,现在国产都可以做到进口寿命了

刀子验证了很多,都不行,然后查了机床说明书,内冷压力只有2Mpa,最主要的铁屑排不出来什么刀子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子验证了很多,都不行,然后查了机床说明书,内冷压力只有2Mpa,最主要的铁屑排不出来什么刀子都不好使 ...

都那么费刀子了,选山特的不更高成本,可以加账号(V)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