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取消惠普台式机BIOS开机密码?

楼主(2024-03-07):
如上图所示,此电脑为惠普台式机,主板为惠普2B2C,不知道是卖电脑的还是上一任为了显示自己的厉害,在不知道算不算BIOS中设置了开机密码,长度高达22位,每次开机烦死个人。上回连专门修电脑的人来了让他给取消他也没搞定。坛里有没这方面的大神。帮忙看下。

网友:
简单,拔电池,放电,应该就清除了。

网友:
from moonshot

使用跳线清除密码:

对于HP DC5100 SFF型号的台式机,可以尝试使用2Pin跳线来清除BIOS密码。具体操作是在关机断电的情况下,找到主板上的跳线帽(通常位于E49位置,靠近SATA接口和南桥芯片旁),拔掉跳线帽,然后开机加电。待电脑启动后关机断电,将跳线帽重新插回。这通常可以清除BIOS密码。
联系惠普官方支持:

如果上述方法无效,您可以尝试联系惠普官方支持。他们可能会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或者指导您如何进行操作。
使用BIOS密码生成器:

对于某些笔记本电脑,可以尝试使用在线的BIOS密码生成器(如 https://bios-pw.org)来获取密码。这通常需要您提供BIOS的型号和设备编号。不过,这种方法对于台式机可能不适用,因为台式机的BIOS密码通常更难破解。
物理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尝试物理重置CMOS,这通常涉及到移除主板上的纽扣电池,然后短接电池座的正负极几秒钟,再重新安装电池。这种方法可能会清除BIOS设置,包括密码。

网友:
两个AI做的3种方法得麻烦你自己选择并且试试:

AI1:

取消惠普台式机BIOS开机密码的方法因电脑型号和系统版本而异,以下提供两种常见情况的解决方法:

情况一:BIOS版本为老版本

重新启动惠普台式机。

在启动过程中,按下“F2”或“Del”键,进入BIOS设置界面。

找到“Security”或“Security & Boot”选项,在里面找到“Set Administrator Password”(设置管理员密码)选项。

输入当前密码以确认输入,并点击“OK”或“Enter”键进行确认。

密码设置成功后,将弹出提示“BIOS密码设置成功,请按F10退出”时直接按F10键选择“Yes”,保存退出即可。

情况二:BIOS版本为新版本

重新启动惠普台式机。

在启动过程中,按下“F8”键,选择“带命令提示符的安全模式”。

进入命令提示符界面后,输入“NET USER UserName Password”(将“Username”替换为你的用户名,“Password”替换为新的密码),并按下回车键。

输入命令成功后,重新启动电脑,再次进入BIOS设置界面。

在安全模式下,输入“SET VLD=CON”(其中SET VLD代表BIOS文件),并按下回车键。

输入BIOS文件路径(例如C:\HP\BIOS\vld_win_6700_gq3.vld),并按下回车键。

输入管理员密码以确认输入,并点击“OK”或“Enter”键进行确认。

完成上述操作后,按下F10保存并退出即可。

注意:不同版本的BIOS可能略有不同,请根据实际情况操作。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建议咨询惠普官方售后客服,提供具体的型号和系统版本获取最准确的解决方法。

AI2:

如果你忘记了惠普台式机的 BIOS 开机密码,可以尝试通过以下方法来取消:

1. 在主板的 SATA 硬盘口和内存之间找到一个绿色的两针跳线。
2. 拔掉跳线帽。
3. 插上电源线开机,密码即可清除。
4. 关机拔掉电源线,把跳线帽复位。

请注意,不同型号的惠普台式机可能会有不同的取消 BIOS 开机密码的方法,如果以上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建议咨询专业人士或联系惠普客服寻求帮助。

楼主:
给惠普官方售后打了电话,他们也没办法,让我下载了个刷新BIOS的插件,让刷新BIOS,同时要先将硬盘上东西备份。这电脑用任何办法都进不了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