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和6061铝合金的摩擦系数较大,最好能大于1

楼主(2024-03-07):
原本用两块6061铝摩擦,但固定时所需的正压力太大了,网上查了一下好多材料和铝合金的摩擦都很小,有没有好一点的材料,摩擦力只需要40N左右,正压力不要超过60N,这样算下来理想情况下摩擦因素要大于0.7

网友:
工况怎么样,铝表面不怕磨花了吗,不能附上别的摩擦材料吗

网友(点评):
还有哪些摩擦材料,不要掉渣的

楼主:
网上找的图,但铝合金和铝还是存在不少差别的。测试下来两块铝要压80N以上的力才能产生25N左右的摩擦力,而且力越大,摩擦力增加很少
不用担心摩擦

网友(点评):
铝的摩擦系数这么大?开玩笑吧,纯铝没摸过,之前摸过1060,摩擦系数也没有到1这么大呀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附和,应用侧用铝合金,摩擦侧直接采用摩擦片形式,如果考虑不产生碎屑是否可考虑离合器形式

网友:
感觉可以考虑刹车片,搜了下还有这种刹车带,不过没有去了解材料特性

网友: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估计还是需要去查机械手册 这个图也是网上扒下来的,但感觉比上面那个图靠谱,金属摩擦系数都干到1以上了 太夸张了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工况,用橡胶可以把铝件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