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盖处在一个封闭空间内,怎么设置润滑油孔

楼主(2024-03-07):
绿色的轴承盖处在一个封闭空间内,怎么设置润滑油孔,如图片所示,怎么对轴承润滑

网友:
加个黄油嘴,定期保养

网友A:
铜管把油嘴接到外边来

网友:
向心滚子轴承有中间带润滑油道的,可以考虑在轴承座上开黄油嘴,然后用管子引出到可以加注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管把油嘴接到外边来

顶!带止回功能油嘴+管路

网友:
轴承有种   /W33结构的,就是轴承外圆面中间有环槽及径向孔。
可以在外壳设计油道,安装M10*1的油嘴注油。

网友:
轴向上加个加脂醉可以吗

网友:
可考慮放棄軸承蓋設置潤滑油孔。建議可以從軸承軸受上著手,在焊接前就將油孔打好(要注意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