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油缸下法兰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4-03-07):
给客户做了一版方案(如图1),此油缸(重量87kg)为倒置使用,活塞杆前球头受力后需要左右移动,我采用的方案是方法兰与油缸的连接方式为止口定位,然后使用内六角螺钉连接到缸底,客户提出异议,说是油缸本身倒置安装,内六角螺钉会承受拉力,不满意。然后提出使用(图2)方案,但是图2 是两半式结构,无法满足油缸的横向移动,而且两半式的结构油缸安装的时候也不好安装,各位专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图1
图2-1

图2-2

网友A:
螺栓就应该承受拉力啊,不应该承受的是剪切力。再者说M8的螺栓都能承受上吨的力了

网友(点评):
客户就不想让螺栓承受这个力,难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栓就应该承受拉力啊,不应该承受的是剪切力。再者说M8的螺栓都能承受上吨的力了

有止口,螺栓不受剪切力吧?

网友:
加大螺栓直径也不行吗?

网友(点评):
现在的问题不是螺栓承受多大拉力的问题,是客户不想用螺栓,实际上我用6个M10的螺栓,它承受的力没多少,只有油缸本身的重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止口,螺栓不受剪切力吧?

对啊,我没说楼主的方案存在剪切力啊,我陈述的是应该和不应该

楼主:
结帖了,使用了如下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啊,我没说楼主的方案存在剪切力啊,我陈述的是应该和不应该

他甲方说要怎么做,如果成本变化不大,尽量实现就是,难在预计成本。

网友:
请教楼主,左右移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油缸法兰连接在滑板上,滑板与横移油缸连接,通过横移油缸左右移动

网友(点评):
油缸和横移油缸分别是个啥子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甲方说要怎么做,如果成本变化不大,尽量实现就是,难在预计成本。

没错,确认安全可行的基础上,谁掏钱谁说了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确认安全可行的基础上,谁掏钱谁说了算

网友:
楼主很专业,写得很好!

网友(2024-04-08):
谁给钱 谁说了算

网友:
你问问甲方 你的底座和机架不用螺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