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焊接

楼主(2024-03-07):
在SW里做焊件,有两根一样的槽钢,但其中一根开孔了,怎么设置,能自动出切割清单时,显示该规格槽钢两根,而不是显示成,同规格,各一根

网友:
按图操作即可

楼主:
大佬,非常谢谢,

网友A:
好简单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简单 哈哈哈

我不会阿,没想到能拖动,以前一直认为是自动生成的,就固定了,没想到能拖动,以前我就把打孔的排除,在手动改不打孔的数量

网友(点评):
你是做拆件的吗

网友(点评):
不是拆件,平时做机架,底座等焊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