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种夹紧的外购件

楼主(2024-03-07):
工装中为了固定零件,我不想通过拧螺钉方式固定零件,而是想考虑用一种夹紧的外购件,直接把零件给夹住,代替用螺钉紧固
零件的大小有2/3的A4纸那么大,平卧在工装平板上
这种夹紧的外购件具体叫什么?

网友:
2/3 A4纸 很难相信这是机械论坛

网友:
台钳,电磁吸盘,

网友A:
搜米思米的夹紧器

网友:
快速夹钳

网友(点评):
这个不好,不能靠摩擦换型,最好有卡位,卡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搜米思米的夹紧器

或者旋钮柱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旋钮柱塞

这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旋钮柱塞

压住铝型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住铝型材的

具体的看你实际应用状态,精度要求高不高,有没有风险,合不合适你看到东西想下就知道了

网友:
偏心结构或铰接结构,可以通过旋转运动转化为压紧的效果。

网友:
去日本今尾IMAO官网看看或台湾嘉钢看看

网友:
虎钳、台签、磁盘、自制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