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计算转矩及电机选型

楼主(2024-03-07):
有一水平放置的链传动,中心距是1000mm,链轮直径是81.18mm,链条的质量是18KG,链轮的质量是0.5kg,运行线速度是423mm/s,角加速度差不多是40rad/s²,想用J*a=T的公式计算扭矩并选择电机,有没有大神指导这这链条和链轮的传动惯量怎么计算?

网友:
空载转动惯量:0.03

网友:
先计算负载转矩,在计算加速转矩。最后做一下电机的惯量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