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履带驱动轮设计计算

楼主(2024-03-07):
橡胶履带驱动轮 现场测量橡胶履带的节距为72 计算节圆直径时按 d=t/sin180/z 其中取齿数的一半5 计算的节圆直径为120 可是齿顶圆直径3d测量为247 这个明显有错误,还是说z 取10 看了几分资料大部分是说z取一半,但是计算时觉得z取10更接近实际,有懂的帮忙解释下吗

楼主:
驱动轮测量半径如图

楼主:
驱动轮计算资料图片

楼主:
驱动轮计算图片2

楼主:
疑惑到底以哪个为准

网友:
就是个几何问题,自己手画一画,算一算就知道答案了!公式是绝对对的,齿数肯定是按10个来的,你那个所谓的两倍请仔细看清楚,说的是驱动轮齿数是履带板数的2倍,因为驱动的时候就是如我画的一块履带上的两个销刚好被两个轮齿啮合到,也就是一块履带板对应两个齿,理论就是这么算的,实际啮合还要考虑履带销和履带板间隙,要放余量的!

网友(点评):
图是对的,说的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
是你取错数值了,Z就是履带板数,即计算齿数,驱动轮的齿数是实际齿数。

网友A:
楼主,你的节距是取相邻齿的节距时,计算节圆就直接180除齿数就可以。
                 节距取跨一个齿作为节距时,计算节圆就取180°除1/2的齿数。
要注意节距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工程机械通常使用采用跨齿啮合的方式,一个是为了排土排渣,另一个是均匀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节距是取相邻齿的节距时,计算节圆就直接180除齿数就可以。
                 节距取跨一个齿作 ...

感谢耐心讲解

楼主:
还有个问题,市面上基本找不到10齿的驱动轮,8,9,11的都很常见这是为什么?我的是橡胶履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市面上基本找不到10齿的驱动轮,8,9,11的都很常见这是为什么?我的是橡胶履带

一般不采用偶数,不容易与啮合件齿数间的产生公约数,为避免特定的某一对齿有较多的啮合机会,尽量使驱动轮的轮齿可以与所有履带板都有啮合的机会,保证磨损均匀。

工程机械驱动轮一般都是21齿。没什么机会接触配橡胶履带的产品,估计也是为了保证磨损的均匀度和行业习惯的原因吧

网友(2024-05-07):
引用 楼主:
疑惑到底以哪个为准

可以问下你怎么通过参数画出来的吗?那个中心坐标不知道怎么用上

网友:
可以问下参数计算出来了,怎么画出驱动轮。有些尺寸不知道

网友:
我按公式算的节圆直径跟找的别家的驱动轮的尺寸对不上,算的结果比实际的大了不少。另外楼主你齿顶圆和齿根圆尺寸咋定的呢?我这找不到履带尺寸参数,这个轮齿不知道咋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