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 拜托支支招!

楼主(2024-03-07):
现有如图的导线,需要将挂完焊锡的一端导线折弯90°以上。类似钩子形状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自动折弯的,全自动半自动都行

单个来料就是如图的状态。只不过是2根。线径22AWG

网友:
不会,低价值设备,价值溢出更低,工程师的工资不会高。

网友A:
量很大吗?要上自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很大吗?要上自动化

现状是人手一个一个用治具弯 久了很累 想改善一下 能提升效率就更好了

网友:
应该只是需要个工装,不是自动化设备,投入不了几个钱吧

网友:
既然是做接插件的总该知道端子机吧?让厂家再配一套模具就是了

网友:
上下料人工做,其他的设备完成

网友:
先折弯再上锡,要不然减弱锡的附着力

网友:
做个工装,人工挨个卡上,然后推压成型,你提这个建议,然后给你做个工装,回头还是你一个个的弄,得不偿失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小工装,工作部位用电动或气动代替人工的动作。要自动上料的话,需要配套自动压接机来做。否则只能人工放料,最多加个推料机构。

网友:
抖音搜一下线材折弯治具,很简单的

网友:
那是折了180度,建议平铺、剥线头、上锡、折弯一体做个简易工装,但还是要人工摆放上去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伸出援手 愿好人一生平安

应13楼建议 搜索到不少此类视频,发现一个差不多可以
现发个截图供大家参考
以上  感谢

网友:
这种设备在装备行业叫专线,找个非标设计的公司,提出相关需求,应该可以实现,建议增加堆料机构,工人只负责上下料就行

网友:
楼主很专业,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