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相钢与Q235焊接开裂问题请教

楼主(2024-03-07):
焊接一个回型底板,Q23535厚度110mm,双相钢30mm,出现裂纹且都在碳钢侧,化验母材材质都没有问题,焊丝也没有问题,做了Q235的拉伸试验也没有问题,预热也预热了,反反复复焊好多次了,就是焊不住,找了好几个老师傅研究也不知道为啥。求大神指点!

楼主:
另一个工件塞焊,焊点都开裂了

楼主:
每次都是在碳钢侧焊缝开裂,反反复复检查了好多次工艺了没有问题,焊接顺序也考虑了盈利的释放问题,

楼主:
每次都是从唐钢侧裂开,焊丝用的2209,考虑异材焊接,还用了309打底

网友A:
保温,预热温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温,预热温度多少?

预热到50度左右,现在考虑要不要在升到95度

网友(点评):
太低了,预热到200℃,焊后保温不低于150℃4小时。

网友B:
你使用的是什么焊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的是什么焊接方式?

热丝氩弧焊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预热到50度左右,现在考虑要不要在升到95度

活儿太大了,对角线6米多了,目前买了工业电热毯就能预热到120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活儿太大了,对角线6米多了,目前买了工业电热毯就能预热到120度

12月份天冷的时候也干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也没有预热,一点问题没有,我总感觉碳钢板有问题,您看这正常吗?但是做PT钢板没有缺陷

网友B:
用的什么焊材?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焊材?品牌?

京雷 药芯焊丝GFS-2209 的

网友:
建议采用电焊条手弧焊做试件看一下效果如何,可能会效率慢些。

网友:
双相钢牌号是什么.

Q235裂纹区为热影响区,过热产生魏氏体脆性组织,无法避免,除非焊后立即进行热处理。

为了防止开裂,采用保温,消除焊接应力。
天冷没有开裂可能与热影响区冷却快,产生脆性区小有关。焊接时尽量减少热影响区,多层焊接后冷却了再焊接另一层

网友:
这个解决弄好了吗?要是还不行先用308在碳钢一侧焊一层然后在与双相钢焊接。你上次不裂开完全是运气。

网友(2024-04-09):
氩弧焊的溶深不够,所以抗拉力的力度也不够,说白了就是能焊的住,焊的不牢固。 用我们的激光焊试试,国内专做厚板焊接的,0.5到10mm都轻松拿捏

网友(2025-02-27):
焊丝全部换成ER309LMo,不要用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