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的双箭头垂直引线怎么标注出来?

楼主(2024-03-07):
(图片)

网友:
右键添加引线,插入中也有个多转折引线可以用

网友A:
头一次见这么标注 同轴度的。。。你去查查制图手册

网友:
我都是按住Ctrl,箭头一分为二

网友B:
这个可以搞出来,但是国标中规定这么标注是错误的。

网友C:
这种标注方法在我们这里审图都过不去

网友:
同轴度不是要有基准的吗?

网友(点评):
也有这种标法叫互为基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搞出来,但是国标中规定这么标注是错误的。

这样标注大家都清楚是互为基准的同轴度要求,个人理解GB1182的17.14条中只是没有举出这种列子,而国标附录A4.1条规定单一箭头指向公共轴线的标注是废止的。因此不能说“国标中规定这么标注是错误的”。如果标准真这么规定也应该修改标准,因为大家对这样标注不会产生异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标注方法在我们这里审图都过不去

审图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这么标注 同轴度的。。。你去查查制图手册

该翻手册的是你,老标准就是这么标的,现在有些企业也要求用老标准标注形位公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标注大家都清楚是互为基准的同轴度要求,个人理解GB1182的17.14条中只是没有举出这种列子,而国标附 ...

这种标法确实是可以看懂的,包括两个面的平行度也可以这么标注,我听老师傅说以前都是这么标的,但是新国标好像是不允许的,当然了,日常画图一般要求不严格,能看懂就行了。
这个拉箭头的方法我会两种,一个是插入多转折引线的,一个是按住ctrl拖箭头出来,这两种都需要调整,SW调整这个其实还有点麻烦,有时候拖出来不好看。

网友:
相对于 A-B作为基准的外径有跳动,这样的话,基准就是A和B 组成的轴线,还有必要标注A和B 基准的同轴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标注大家都清楚是互为基准的同轴度要求,个人理解GB1182的17.14条中只是没有举出这种列子,而国标附 ...

这个零件这么长,两头要求同心度2个丝,感觉很难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标法确实是可以看懂的,包括两个面的平行度也可以这么标注,我听老师傅说以前都是这么标的,但是新国 ...

按96年标准的“任选基准必须注出基准代号”的要求楼主的注法确实是错误的。但08和18年标准附录A中没有这样的描述。另外,96年的“短横划不允许与尺寸线相连”,而08年标准的9.3条规定“当基准是尺寸要素确定的轴线、中心平面或中心点时,基准三角形应放置在该尺寸线的延长线上”,96年标准所不允许的这种同轴度的注法,目前也是长见的。因此我认为任何一种标注形式,大家都能看懂,不会产生歧义,现行标准(目前是18年的)没有明确禁止的,就不应认为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96年标准的“任选基准必须注出基准代号”的要求楼主的注法确实是错误的。但08和18年标准附录A中没有这 ...

其实我也是无所谓的,我们这边怎么标的都有,反正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