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机构

楼主(2024-03-07):
简单点说,可以看成两扇在水下的钢结构的门,门的高度大约为6m,厚度有1.5m吧,中间可以折叠成180°,还要能够展开180°,展开后中间连接的部位要能够完全密封,用什么机构好一点.

网友A:
死水,还是活水,门怎么放,起啥作用的

网友B:
水下为什么不做闸门?

网友C:
是不是没描述清,是一扇分两段,还是两扇分别可折叠?开放面积都是3米,还是开放面积与钢板面积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折叠屏

这东西太大,简单的机构不好实现,折叠屏的轴机构的确是必要的

网友:
折叠闸门,中间连接部分用铰接和水封止水,背面或上面用大油缸推。

网友E:
我这旁边有个河道闸门好像就是这样的,没留意具体结构,明天路过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水,还是活水,门怎么放,起啥作用的

活水,里面展开后形成一个干区,吧水挡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下为什么不做闸门?

不是固定的,可以随时收起来在河道中换位置

网友(点评):
查到有一种水闸是可以收起来的,但是很少,专利也查不到

网友(点评):
我的是根据需要随时在河道中更换位置,然后展开形成一个挡水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旁边有个河道闸门好像就是这样的,没留意具体结构,明天路过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描述清,是一扇分两段,还是两扇分别可折叠?开放面积都是3米,还是开放面积与钢板面积一致?

两扇,两扇之间折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扇,两扇之间折叠

没做过大型设备,这个可能需要跟做过船厂或者矿山机构的朋友来沟通,基本结构可能是轴+齿轮机构,还要有方向定位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做过大型设备,这个可能需要跟做过船厂或者矿山机构的朋友来沟通,基本结构可能是轴+齿轮机构,还要有 ...

我初步想的就是销轴还有齿轮机构,但是密封不好搞

网友:
一般的闸门如同像闸阀,都是一块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水,里面展开后形成一个干区,吧水挡在外面

你搜达芬奇 运河门

网友:
能不能画个图

网友:
去找德国人吧,三峡大坝的蓄水闸门就是他们弄得,经常维修

网友(2024-04-12):
疑点有点多,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