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喷砂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楼主(2024-03-07):
铝件喷砂后可以消除刀纹。但对于一些粗糙度Ra3.2甚至Ra1.6要求的零件,该如何控制工艺?
1、喷砂(80目为例)是否会明显改变CNC之后的表面粗糙度?该如何保证粗糙度要求?
2、对于有精度和粗糙度要求的精密零件,是否是选择不喷砂直接进行阳极氧化更合适?

网友:
喷砂后肯定是粗糙的,想要细腻点就要选择细点的砂子,但是如果要求表面特别光那就不能喷砂了,或者我很久很久以前见过一款日本的喷砂机用的是树脂砂,喷出来像是抛光一样的效果。

网友:
同问!什么情况下不要喷砂?
我喷到下面两个情况不喷砂:
1.零件特别小的时候。
2.有配合面的情况。
3.零件特别大,如大板,也建议不喷砂。

网友:
喷砂、抛丸是保证洁净度啊,你要的是粗糙度,应当是喷砂、抛丸后再CNC加工。

网友:
光亮氧化,常见操作,多用于导轨安装面

网友:
铝合金的话,常规120#砂有概率做到1.6的粗糙度,实测过。具体没深入研究。粗糙度要求高一般都直接不喷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