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疑解惑】大重量小推车能否拉动

楼主(2024-03-07):
如图:一个装载400kg左右的料车,底部自制车轮,内置轴承,多加几排轮子,适合人工推拉吗并且还能相对要省力
小车长宽高大概:1419x766x610mm。

网友:
方管做轨道?

网友A:
人工推的话,轮子要大一点比较好,也比较省力。可以去煤矿看看,参考下。

网友:
钢轨买不到?

网友:
轻轻松松的事,那种工厂用的液压手推车,1000kg平水泥地一个人能拉动。

网友(点评):
800斤大概7个成年人的重量,就不知道是不是有坡度的拉

网友(点评):
坡度一点点,不长的话,平地冲上去可以。长的画算了吧,毕竟刹车都没有。

网友B:
一两个人就推得动。

楼主:
以前做的小点的小车都用的方管的,所以这只是暂时的一个方案,是承重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推的话,轮子要大一点比较好,也比较省力。可以去煤矿看看,参考下。

高度空间有限,也不能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两个人就推得动。

轮子需要多加点吗

网友:
不上坡一个人就能推得动

网友:
按照机械设计的常规逻辑来啊,F=umg,根据轮子的摩擦系数算出推力大小
单轮最大承载的三倍值大于安全系数2倍(不知道你们行业安全系数是多少)乘以总重
最多再考虑一下钢管受力是否变形巴拉巴拉
有条件模拟一下疲劳测试
这么大的重量是不是还要考虑一下横向的一个倾倒趋势,算一下轮子跟钢管之间能承受最大的扭矩(这个可能需要做实验得出数据)
我不是专业设计小车的,只想到这么多

网友(点评):
很专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做的小点的小车都用的方管的,所以这只是暂时的一个方案,是承重有问题吗。

可以用专门的轨道钢材,像铁轨一样。有承重的参数

网友:
使用滚动摩擦的概念算出理想的车轮直径。和水平拉力。看看算出的水平拉力2个人能否提供,若果人拉不动肯定会骂娘。你这轨道看着就low换乘轨道专用的。算完之后有能力可以算一下重力分布在每个车轮上的力,看看稳定性怎么样。也就这么多了。

网友C:
没问题,可以推。

网友:
轮子太小,重心虽然低,但有两个问题
1、转速高了,轴承和轮子坏的都快
2、通过能力不强,如果轨道有断点,会卡住

网友:
轨道用方管还不如用方钢  你这方管多大的

网友D:
一个手指头都能拉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度空间有限,也不能大多少

见过三轮车没有?

网友:
可以推的動,建議1.加寬車輪跨距防止翻車 2. 提高把手位 3.車輪距離外緣位置盡可能一致

网友:
平地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子需要多加点吗

1、车轮数量只是简单的增加数量,不是所有车轮都受力,必须用平衡装置才能使每个车轮都受力。
2、车轮数量增加,不会影响推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可以推。

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为什么不直接用钢轨

网友:
保证强度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车重,加大轮径

网友F:
|lucky5678发表于 03-08 12:07一个手指头都能拉动
力偶对单位怎么和力是一样的?
感觉公式好像有问题,力偶=压力×摩擦系数?

网友:
前面的朋友已经说的挺全的了,400kg确实不算太重,一个人能推的动,前提是按标准来设计。只看你的图片,一个问题就是轨道不规范,这个完全可以用标准的钢轨道,轻轨(GB/T 11264)就够用了,轮子的宽度与轮缘与轨道尺寸配合就行;再一个就是你的轮子直径感觉太小,个人经验,这个重量下轮径不要少于100mm。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力偶对单位怎么和力是一样的?
感觉公式好像有问题,力偶=压力×摩擦系数?

那个摩擦系数的🆚静摩擦系数本质不一样它是有单位的,可以看一下哈工大力学书籍

网友:
钢轨与火车轮的滚动摩擦系数约是0.05cm。
物体在另一物体上滚动(或有滚动趋势)时受到的阻碍作用是由物体和支承面接触处的形变而产生的。一般用滚动摩擦力矩来量度。滚动摩擦力矩的大小和支承力Fn成正比。即M=k·Fn,k为比例常数,称为“滚动摩阻系数”。火车圆轮和支持面愈坚硬,则滚动摩擦愈小。若两者为绝对刚体,则滚动摩擦就为零。此时,轮与支持面间只接触一条线,支承力N通过圆轮的轴心。滚动摩擦系数具有长度的量纲,且有力臂的意义,常以毫米计算。其大小主要取决于相互接触物体的材料性质和表面状况(粗糙程度,湿度等)有关。
所以这里用方管,需要的滚动摩擦系数会加大,驱动力也会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为什么不直接用钢轨

这么轻,用方管也可以,不一定用方钢

网友:
参考手动叉车,叉个1吨的东西,一个人拉也没问题(当然,别爬坡),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做的小点的小车都用的方管的,所以这只是暂时的一个方案,是承重有问题吗。

方管推着费劲,不如轨道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D:
一个手指头都能拉动

大佬,请问一下这个计算出处是哪里呀,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试着减少接触面积,这个摩擦力太大,还容易卡槽

网友:
小车1、2T,都一个人就推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