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机械装置布置的一般性原则探讨

楼主(2024-03-07):
对于通用机械装置的一般性布置,比如在一个矩形箱体上放置一些机械构件,在不影响功能结构的前提下,对于首先放置的主要构件或器件,比如立式电机,默认情况下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个位置应优先选择哪个位置(从俯视图方向看,俯视图由正视图向下投影,实际使用时正视图方向需面向操作者)?对于这一块有没有一个标准化的规定,想向各位咨询探讨一下。
关于这一块,有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做法,不然存在多种放置方式容易引起歧义或争议,而设计一个通用型的标准化产品时,总要选定一个方向,因为不可能针对所有方向都设计一遍

网友:
一般是遵循右手方便原则,接线盒位置尽量不要在底部,就是那种趴下或者掀起机器才能接线的位置,,,,

网友(点评):
连线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
人体工程学

网友:
谈谈个人的理解, 第一原则肯定是安全原则,第二原则我觉得是成本原则(成本包括物料、人工装配),第三原则是人体工学(操作者的使用习惯、后期维护的便利性等)后面其实就随便了,干机械的最大美学只有对称美吧

网友:
应该最先满足使用功能吧,没有使用功能,再漂亮也没有啊

网友:
首先满足功能要求,再考虑操作方便性,最后才是美观。

网友:
对于立式电机等主要构件或器件,在不影响功能结构的前提下,默认情况下优先选择左上位置。这是因为:
  • 从操作性上来说,左上位置方便操作人员观察和操作电机。
  • 从美观性上来说,左上位置给人以庄重、稳定的感觉。
目前,对于通用机械装置的放置,还没有一个标准化的规定。但在实际应用中,已经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做法。例如,电机一般放置在左上位置,变速箱一般放置在右下位置,传动轴一般放置在水平方向。

通用机械装置的一般性布置,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 功能:首先要满足机械装置的功能要求,保证其能够正常工作。
  • 结构:要考虑机械装置的结构稳定性,避免因放置不当而造成结构变形或损坏。
  • 操作:要考虑机械装置的操作方便性,方便操作人员进行操作和维护。
  • 美观:要考虑机械装置的外观美观,符合用户的审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