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工程师

楼主(2024-03-08):
最近在看招聘,发现焊接这一块,很多公司都在招夹具工程师,这个职位还单独列出来,比同岗位的机械工程师工资还要高
  夹具治具应该说是机械工程师刚入门最好的练手项目了,怎么做焊接的夹治具还超过机械工程师了?
  有做焊接的说说

网友A:
你真能扯,要不是我做过几年,夹具不是随意画图,要很强的现场经验,不是随便招个人就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能扯,要不是我做过几年,夹具不是随意画图,要很强的现场经验,不是随便招个人就能搞

但是夹具工装设计工程师,属于生产辅助的设计,不属于核心岗位吧,发展上限就这样了,也接触不到产品设计和结构设计,很多时候只需要关注尺寸、公差,而不需要去做各方面的计算。我现在刚毕业两年不到,就一直在做这些设计工作,对未来职业发展很迷茫

网友(点评):
工装夹具不是核心,哪些生产线上没有工装能正常生产,工装好坏,决定生产效率,工装还有个坑 就是要快,小问题,直接挥手磨机,焊机现场 解决

网友:
这是汽车白车身焊接工装设计之类的岗位吧

网友:
不要做,没啥技术含量。再跳槽不好跳,没人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能扯,要不是我做过几年,夹具不是随意画图,要很强的现场经验,不是随便招个人就能搞

我估计他说的某些夹具工程师,都是做那种简单的工装

网友:
擦屁股的能力不是人人都有的

网友:
夹具工程师有摸具工程师技术含量高吗?

网友:
应该是较专业吧,机械工程师岗位的一大把,做某种专业夹具的专门人才

网友:
高端的工装夹具也是要求很高的,比如:液塑工装,膨胀心轴等,甚至精密卡盘,有些技术还没突破!

网友:
柔性自动化焊接产线的工装不是说能画图就行的,要首先从设计上来讲,需要兼容多种产品,有些工装长10几多米,需要考虑加工,0还要考虑客户现场装配完成后打三坐标怎么调整关键位置的尺寸,后期开发了新产品怎么增加工装的兼容,没有经验很难做到这些

网友:
可能是专业设备的夹具,要求很高的吧

网友:
夹具工装也分类别的,简单的如平面,2D之类的产品加工,复杂的如汽车车身钣金件的焊接,激光切割夹具。

我接触的三维五轴的激光切割夹具,水平高的和低的设计出来的稳定性,实用性,寿命上,使用上差别很大。

同步的夹具不是说设计出来就可以了,相应的你设计激光切割夹具,首先你得了解产品造型和产品切割轨迹,针对不同的产品做不同结构的夹具,同时还要考虑到切割轨迹干涉,防错,稳定等问题。这个岗位不是光会设计就行,得有实际的现场经验和专业水平支撑。同步的焊接夹具设计也是一样,焊接工装考虑的方面更多。这个岗位工资目前汽车行业大概在1.5左右,就业前景还是很广泛的,比较好找工作。

网友:
夹具设计简单点的有钻床夹具、铣床夹具等,复杂的有车床夹具,检验夹具、数控夹具、装配夹具、焊接夹具。其特点是高效、快捷、精度的稳定性。没有点基本功,是设计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