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 我又来请教大佬们了

楼主(2024-03-08):
如图辊筒结构,筒体和两个圆盘原来

是通过塞焊连接,现客户要求不能焊接,辊筒和圆采要用热胀装配,辊筒直径130 长1500 厚4  辊筒受力不大 筒体外侧装配有用作清扫的钢丝刷,有没有做辊筒这方面的大佬 请教一下工艺

网友A:
图图,牛爷爷来找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图,牛爷爷来找你了

网友:
圆盘液氮,筒体加热,压进去

网友B:
一层 一层的焊

先焊接里面的 圆形板  焊好后,在焊最外层的圆形板。最后整体车床 车同心即可。

网友C:
考虑这样的张紧机构

网友D:
热胀装配后要不要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层 一层的焊

先焊接里面的 圆形板  焊好后,在焊最外层的圆形板。最后整体车床 车同心即可。

客户要求不让焊

网友(点评):
买胀紧套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这样的张紧机构

感谢建议~这个结构的话 辊筒壁得要很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胀装配后要不要焊接?

是这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建议~这个结构的话 辊筒壁得要很厚吧

如果薄一定会有变形,根据客户要求和你的自身设计来综合考虑吧,对了,我画的是有标准件的,可以自制,图里没开豁口,自己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计。

网友E:
筒内对应位置车两个槽,圆盘液氮冷冻后放入筒内槽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筒内对应位置车两个槽,圆盘液氮冷冻后放入筒内槽的位置

筒体壁厚4mm,要考虑加工变形,这个槽加工出来的圆度是不是能达到装配精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筒内对应位置车两个槽,圆盘液氮冷冻后放入筒内槽的位置

筒体壁厚4mm,要考虑加工变形,这个槽加工出来的圆度能不能达到装配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