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分子板可不可以折弯90度加工

楼主(2024-03-08):
超高分子板可不可以折弯90度加工

网友:
超高分子?有材料不是超高分子吗,好像没有,比如什么纳米材料,我记得纳米是长度单 位

网友:
是有保密协议吗,超高分子材料种类也很多啊

网友:
超高分子这四个字儿就跟没说一样,谈材料不谈牌号,你说相声呢。

网友:
淘宝上找那些塑料折弯的问一下就好了吧。
记得是可以的。具体看你折弯的要求。

网友:
分材料看性能,只要市面上有的看就一定有参数,看性能参数介绍一般都有吧

网友:
pp,pe,pvc,abs,pom,pvdf,ptfe都可以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