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排链轮齿宽

楼主(2024-03-08):
这个齿宽,双排链轮是不是实际为0.91b₁±h/4(h是不是分度圆旋齿高),PS:我手上有个双排10A链轮,齿宽8,按计算应该是8.554.

网友A:
看看GB/T 1243-2006标准原文,齿宽是0.91b1是对的,但你后面的±h/4就不对了,标准上是说齿宽的尺寸精度按h14

网友B:
10A的p大于12.7了吧,是不是要按0.93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GB/T 1243-2006标准原文,齿宽是0.91b1是对的,但你后面的±h/4就不对了,标准上是说齿宽的尺寸精度按h ...

原来是公差代号,我还以为是h/4。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A的p大于12.7了吧,是不是要按0.93的算

谢谢指正,10A节距是15.875,那理论齿宽应该是,8.742,和我手上的差的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