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密封圈安装问题

楼主(2024-03-08):
各位老师,目前遇到一个径向密封圈安装的问题
下图这个小零件(塑胶装饰件)需要装到一个大盖板上(大钣金平面)
按照GB/T 3542.3在小零件上设计了沟槽(密封圈尺寸:内径80mm,线径2.65)
装配时,先将密封圈装到个小零件的沟槽里,然后需要翻过来装到大盖板上,但是翻的时候密封圈会从沟槽里掉出来。

给密封圈加背胶,这样就不会掉出来了,但是密封圈会变成非标
人工点胶的话会费工时
所以请教下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密封圈安装的时候涂点脂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安装的时候涂点脂类的东西

涂脂+类轴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安装的时候涂点脂类的东西

麻烦问下有推荐的油脂吗? 我用的丁晴材质的密封圈

网友B:
你挖个燕尾槽就行了啊,会卡住的,完全不需要胶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挖个燕尾槽就行了啊,会卡住的,完全不需要胶水。

加工成本高了。
直接上黄油,简单又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工成本高了。
直接上黄油,简单又实用。

这个就看他的实际需求了,如果要增加一个人去涂抹油脂的话成本其实也不低的,用专门的燕尾刀做这个槽也不难的,反正都要挖槽。

网友(点评):
反过来,密封圈直接丢在黄油里,和一下,用的时候方便。哈哈

网友D:
通常在几个点处涂抹一些润滑油润滑脂O圈不掉就可以了

网友E:
O形圈小一号的能不能张紧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O形圈小一号的能不能张紧在上面。。。

不行,沟槽深度比O型圈线径小,留了压缩量,小一点会从槽里掉出来或者装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看他的实际需求了,如果要增加一个人去涂抹油脂的话成本其实也不低的,用专门的燕尾刀做这个槽也不 ...

谢谢,小零件是模具出的,不知道您说的燕尾槽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模具出的加燕尾槽模具成本就高了,不过可以只作4段槽,简单一点,还可以改成圆弧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在几个点处涂抹一些润滑油润滑脂O圈不掉就可以了

谢谢,看回复好多人这么说,有推荐的吗?

网友F:
塗上2號黃油,可防止掉落

网友G:
你的小零件没有定位止口吗,怎么确保安装对中心,可以设计定位止口比O圈高,O圈内径要小于止口直径,抱紧

网友H:
放曹里然后贴胶带,放到铁板上后,抽出胶带就好了。

网友:
80mm直接用黄油,不行上齿轮润滑脂。
我们厂里机械组装倒装几百mm的O型圈多的很,全部用的红色润滑脂,夏天都没化一点点,黏的不行。啥种类型号明天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沟槽深度比O型圈线径小,留了压缩量,小一点会从槽里掉出来或者装不上去

线径不变,内径小一些的的能张紧吗。。。

网友I:
|张心岂发表于 03-08 21:4080mm直接用黄油,不行上齿轮润滑脂。

我们厂里机械组装倒装几百mm的O型圈多的很,全部用的红色润滑脂,夏天都没化一点点,黏的不行。啥种类型号明天拍。
这个黏得不行。你的使用要求黄油应该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塗上2號黃油,可防止掉落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小零件没有定位止口吗,怎么确保安装对中心,可以设计定位止口比O圈高,O圈内径要小于止口直径,抱紧

小零件有凸台,可以卡到大盖板的孔里,用来定位两个零件的装配
小零件有圆形凹槽,用来定位O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曹里然后贴胶带,放到铁板上后,抽出胶带就好了。

这样担心抽的时候由于摩擦力导致O型圈从槽里出来,影响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黏得不行。你的使用要求黄油应该足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看回复好多人这么说,有推荐的吗?

这个一般没什么特殊要求,润滑油不发生反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没什么特殊要求,润滑油不发生反应即可。

好的,谢谢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5-01-14):
先说句闲话:从百度碰到这个问题,然后“我有个想法”,然后我“找回密码”“登录”,把这个想法告诉你。
方案:
1、做2个钢板为平板,尺寸大小 >O型圈外径的5mm以上,圆形或者方形;
2、其中1个平板,盖住你的小件上面的O圈;然后,翻转(O圈不脱落)
3、其中1个平板,盖住大件上的孔洞;
4、将翻转后的小件 向 大件盖去,使两个平板贴合;
5、把2个平板抽出来(过程中,向小件施加一点力,防止O圈脱出)。
上述步骤看起来5条,只是我描述的较为详细,实际过程应该很简单。

网友(2025-08-14):
涂点润滑脂,我们一般也这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