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模型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4-03-08):
供应商发过来的模型STP,转成装配体,装配体i和零件都没有任何没有错误,
可是装配到新建的装配图内就提示重建模型错误,怎么办?
约束也没有错误

网友:
找不到原因不如把装配体存成一个零件,先把设计任务完成了

网友A:
是只读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只读文件吗?

找到原因了:装配图里面有个零件,修复一下解决了;
STP导入模型经常破面,需要修复,这个问题真蛋疼

网友(点评):
stp文件先保存成零件再放进去呢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确实,一般stp导入我都会先修复

网友B:
不是曲面也需要修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曲面也需要修复么

谁知道呢,实体也要修复,这方面SW比较坑爹,creo是不是这方面比较好?
尤其是模型比较大,几百兆那种STP,导入到SW非常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