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K系数表

楼主(2024-03-08):
哪位高手有钣金折弯K系数表,常用材料的,Q235,sus304,铝板,不同厚度的

网友A:
这个不应该是根据自己公司的折弯刀具去设定的吗  又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是根据自己公司的折弯刀具去设定的吗  又不通用

刀具都是标准的,跟材料及材料厚度,折弯角度,折弯内R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是根据自己公司的折弯刀具去设定的吗  又不通用

你说的很对,那些折弯系数需要根据厂内的设备来改的,不然不准

网友:
是的 必须根基厂内折弯机 修改, 一刀一刀试折弯系数,不然 哈哈哈 有好果子吃

网友:
可以参考你厂折弯机的侧面---折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