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结构构件库问题请教

楼主(2024-03-08):
SW结构构件问题
从米思米下载的型材平面图,用SW打开保存为sldlfp文件,保存到结构构件库文件夹,用焊件的时候没有这个模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保存文件的位置,不在SW引用的焊件轮廓文件夹

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weldment profiles
如图,你下个国标型材库,放我说的这个文件夹,啥都有了,另外保存也保存这个文件夹,下次就可以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文件的位置,不在SW引用的焊件轮廓文件夹

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 ...

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夹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夹哎

按这个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存文件的位置,不在SW引用的焊件轮廓文件夹

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 ...

可以把这型材库文件发给我吗,谢谢。75528648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这型材库文件发给我吗,谢谢。

直接搜SW,GB焊件库,网上多的很,

网友:
在设置里的文件位置里修改

楼主:
问题解决,此贴终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存文件的位置,不在SW引用的焊件轮廓文件夹

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 ...

我自己的习惯是自己另外存一个文件夹,所有常用的模板类文件都丢进去
重装、新装SW只有只要到文件位置里添加一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