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支支招

楼主(2024-03-08):
这个振动盘里面是球形的珠子,我怎么让料上到玻璃盘上面,并且是一个一个的走到玻璃盘开的孔里面,速度是800pcs/min

网友:
这速度,都快赶上小李飞刀了,无解。

网友:
没看得清

网友:
球形滚动落下或自由落体比侧边直线输送要快吧,效率没写错的话就多加几个供料器吧

网友:
用电机驱动,做个连杆推料机构,节拍完全跟得上。

网友:
球形珠子还需要用振动盘?据我了解振动盘出料速度没这么快;直接上个料斗行不行?
直接用漏斗式出料,先做一段快速缓存料带,后面接一段慢速满料料带,直接怼到圆盘上匀速不停歇出料。看是不是可行

网友(点评):
球形用漏斗,漏斗底部也容易发生拥堵,增加一个搅拌的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A:
球形物料上振动盘是没有用的,振动盘靠的是物料与盘之间的摩擦力推上去的,球形根本推不动,听前面大佬的,直接用重力落下就行了,至于你的节拍,多个料仓上料吧,一个料仓肯定搞不来的。

网友:
ヾ(❀╹◡╹)و ̑̑ʸᵉᵃʰᵎ~:;重力自行排序,下料

网友:
这速度要飞起来啊,用振动盘就完蛋了,上不了料不说,速度也完全跟不上,听前面大佬的。上料用料仓,多整几个出料口

网友:
超音速吗?一分钟800?

网友:
球形的用振动盘上料也是厉害 。

网友:
重力落有可能滚出来,出口要处理好。

网友:
做一个 连杆或凸轮机构 到了落料槽提前打开让 球滚下去

网友:
轨道呀,做个圈子挡进去就是了,还是圆形的,受力也均匀,不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形物料上振动盘是没有用的,振动盘靠的是物料与盘之间的摩擦力推上去的,球形根本推不动,听前面大佬的, ...

靠谱

网友:
上下差速整理珠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形物料上振动盘是没有用的,振动盘靠的是物料与盘之间的摩擦力推上去的,球形根本推不动,听前面大佬的, ...

这个靠谱

网友:
这个做成了一定很有参考价值。个人建议不要搞轨道了,换成管子会可靠些。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