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配合参考快速装配弯头与管道?

楼主(2024-03-09):
(无正文)

网友:
你需要:SolidWorks磁力配合

网友:
不是有routing模块吗,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看你配管工作量有多大,以及出图的要求。
如果量大,建议用管道插件画(配合是自动添加的)。
如果量少,就直接配合。
图中这种弯头带草图同时布管草图也画的情况,两条构造线和管道轴线重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