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从动轮几种轴承支撑形式设计的区别?

楼主(2024-03-09):
设计同步带输送线,遇到如下图从动轮轴承支撑形式。请教设计高手,这都有什么区别?怎么选择?从皮带防跑偏角度考虑,那种更好?

网友:
老实讲,对于跑偏,这三种没多大区别

网友(点评):
他应该指轴承安装方式

网友:
选单排轴承还是双排轴承主要是看受力情况,负载的大小。从图片上看三种形式对于皮带跑偏效果都一样的

网友:
估计是说悬臂结构吧,第三种好些

网友:
感觉第三种中间的过渡端直径Dh应该大于轴承外圈D,中间装一个轴承隔套。

网友A:
咋的?你没学过力学?起码你学过力学就一定能看出来前两种的区别,一个轮窄,一个轮宽就对应了不同的负载,这你能知道吧。
后两种呢,分别对应着悬臂梁的结构,简支梁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的?你没学过力学?起码你学过力学就一定能看出来前两种的区别,一个轮窄,一个轮宽就对应了不同的负载, ...

我是想从同步带传动设计角度来分析其异同和优劣。有输送线行业经验的人士还请多多指教。力学角度确实没什么分析的,我们自动化设备行业,很多情况下,带轮负载只有几公斤力,对于轴承来说九牛一毛。

网友(2024-05-22):
朋友加我微信,南京六合的,hair20161107

网友(2024-06-28):
引用 网友A:
咋的?你没学过力学?起码你学过力学就一定能看出来前两种的区别,一个轮窄,一个轮宽就对应了不同的负载, ...

是的,我基本是按照这个选择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