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与电机减速机选型

楼主(2024-03-09):
大概结构如图所示,电机减速机连接丝杆,丝杆螺母向前推动,使得两侧推板向两侧推进的一个对中机构,我需要推动900kg的物品,摩擦不计,速度控制在15秒内完成推进动作即可,求教在此机构中,丝杆螺母的直径,螺距,电机的功率,减速机的速比该如何计算选择。感谢各位前辈大佬。

网友:
这个传动方案丝杆因不能完全对称,受侧向力可能会有点大哈

网友:
你这个选型计算没个30分钟搞不下来,中间还有死点。今天还是周末

网友A:
丝杆别受力,重量太重了,受力还有角度,对中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双向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别受力,重量太重了,受力还有角度,对中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双向丝杆

感谢建议,这就用双向丝杆优化结构

网友:
电机和丝杆越大越好,免得出毛病

网友:
看这个结构行程没有多大,丝杆为啥用这么长,两片连杆能作为螺母座导向?不会卡死么,我建议把丝杆转90°用正反螺纹的丝杆

网友:
900GK物体是什么状态被推动?

网友:
需要先受力分析。

网友:
为什么不采用平行四边形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