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龙门架的结构,各位大佬们给点意见

楼主(2024-03-10):
一个是用2个电机带动的,另外一个是用1个电机带动,然后带动同步带,采用的是滚珠丝杠。
目的是让中间横梁可以上升下降。
求大佬们给点意见!!!

网友:
同步带传动,一个电机,最好采用T型丝杆,安全,因为T型丝杆可以自锁,安全性能好,

网友:
参阅一下米思米的升降机构,很详细。

网友:
单电机的话T形丝杠减速机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没数据,没法评价

网友:
模型需要给尺寸才能计算,还有工况

网友:
龙门机床就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H布置的蜗轮蜗杆升降平台吧,自锁安全。

网友:
工况、受力、作用都没说,让社友怎么给建议?

网友:
没玩过这种,只玩过电机放中间的

网友:
升降有精度要求吗?蜗轮蜗杆比较便宜。

网友:
跨距、负载不大,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同步带就可以,有没有防坠上的安全性要求,滚珠丝杆不能自锁,得采用抱闸伺服

网友:
价格稍微能接受的话,龙门同动功能伺服电机了解下

网友:
第一种简单粗暴,第二种两个电机受力好点,成本有点高

网友:
只有一个视图,什么参数都没有

网友:
市场上最可靠的成型机构就是这个,你可以考虑,单泵双液压缸机构,平稳可靠。
如果没有成形的机构,一次保成就用双电机。如果有实验空间,那就试试单电机,毕竟成本会低。

网友(点评):
这不是汽车检修用得液压升降机吗

网友(点评):
是的,说是应用最广泛、最安全的龙门升降系统,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