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冠钻刀头异常磨损原因

楼主(2024-03-11):
这个皇冠钻刀头的异常磨损原因是什么? 涂层掉了还是高温烧刀头了?

网友A:
整条切削刃都黑了,是切削过热导致的.

网友B:
线速度太高,切削温度过高,钻头磨损过快。
建议降低线速度,并检查内冷压力是否足够,排屑是否通畅。
以后有关刀具的帖子,可以发到刀具板块。

网友C:
切削速度过高,进给过慢,切屑没有带走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速度太高,切削温度过高,钻头磨损过快。
建议降低线速度,并检查内冷压力是否足够,排屑是否通畅。
以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削速度过高,进给过慢,切屑没有带走热量,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条切削刃都黑了,是切削过热导致的.

感谢

网友D:
这钻头磨得不对吧?钻金属的话建议切削刃的背要厚实一些,不能磨掉太多。如果钻电木、有机玻璃、木头,切削刃的背可以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钻头磨得不对吧?钻金属的话建议切削刃的背要厚实一些,不能磨掉太多。如果钻电木、有机玻璃、木头,切削 ...

这个没磨钻头,原装的山特皇冠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没磨钻头,原装的山特皇冠钻

新钻头刃都没有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钻头刃都没有开?

这么长的横向切削刃,怎么能钻得下去。就干摩擦生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没磨钻头,原装的山特皇冠钻

新钻头建议开下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整条切削刃都黑了,是切削过热导致的.

楼主这个皇冠钻加工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皇冠钻加工什么材料?

42CrMo   硬度32-36HR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钻头建议开下刃!

有内冷的,加工42CrMo材料,汽车前轴配件,这个也需要开刃吗?

网友:
感觉像是线速度高,内冷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