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龙左右旋及输送方向问题

楼主(2024-03-11):
大家是不是一眼就能根据动力旋转方向就能分辨出物料往左往右方向呢?

网友A:
一眼不行,得两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眼不行,得两眼

好好说啊,比如这个图,电机该是什么旋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好说啊,比如这个图,电机该是什么旋向

据我观察得

网友(点评):
嗯,我也这样,轴逆时针旋转,物料推向出料口。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不带减速器吗⁉️

网友(点评):
电机上就有个摆线针减速器

网友(点评):
电磁调速电机,可不加吧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顺转,逆转,除了绞龙都是通用。无非就是调电动机,不必在机械上死板。

网友(点评):
我本来觉得蛟龙随便左右旋,只要确定好进出料方向就行,也没在意。。前几天突然被别人一问,我的妈呀,搞的我乱套了,后来静下来一想就搞清楚了

网友B:
螺旋输送机一般分单螺旋、双螺旋和多螺旋三种,没有左右螺旋之分。

网友:
右手定则。

网友:
螺旋定则

网友:
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右旋叶片向右旋转是往非动力端输送,同理左旋叶片是左旋。  第三个问题:一个图需要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旋输送机一般分单螺旋、双螺旋和多螺旋三种,没有左右螺旋之分。

有左右之分。

网友(点评):
分类只有三种,左右螺旋不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例如电机限制了旋向

楼主:
右旋顺时针转动, 往回输送。
左旋顺时针转动,往前输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右旋顺时针转动, 往回输送。
左旋顺时针转动,往前输送

你要定义顺时针转动,是从哪一端看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定义顺时针转动,是从哪一端看过去。

是的,确实得确定下。

总结归纳:右旋叶片,动力端右旋,料往动力端方向输送。 动力端左旋,料往非动力端端输送。
                左旋叶片,动力端右旋,料往非动力端输送。     动力端左旋,料往动力端输送。

网友:
上面右旋,下面左旋

网友(点评):
问的是 物料方向, 叶片螺旋方向 图上都已经标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