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机加工问题

楼主(2024-03-11):
如图所示,要加工这个平面度0.005的面,可以使用那些机加工的方法可以实现,他们的成本如何?(这个问题对各位大佬而言比较简单,但作为一个小白也要不耻下问,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随便搞,反正你也没办法对0.005进行测量

网友:
不耻下问

网友:
真会说话啊

网友:
但作为一个小白也要不耻下问,这地方有个坑,,,,O(∩_∩)O哈哈~

网友(点评):
好吧,我望文生义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不耻下问用词不当,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精度会受温度影响

网友B:
主要还是得看材质,这个精度5μm,车铣刨磨怕是都达不到吧。

网友:
先想法知道是几级公差,在套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得看材质,这个精度5μm,车铣刨磨怕是都达不到吧。

你得看零件大小,

网友(点评):
毛坯应该是40*50*20

网友(点评):
要是50宽,那就是5级精度,需要上磨床

网友:
平面磨床。。。。。手工研磨。。。

网友(点评):
得上平面磨床,测量看光圈数量

网友:
8.3,六级精度

网友:
只能手磨了

网友:
不耻下问指的是大佬问小白问题

再就是你就一个视图,谁知道你这个多大啊,如果只有一点点宽度,很容易就磨出来了,如果有好几米长那估计就没人做得出来了

网友:
5um的平面度,仅平磨肯定达不到,确定画图者没有乱标?

网友:
你这个的用途是什么?5级精度有没有虚高了?

网友:
以前做机加工的时候经常碰到一些这样扭曲的公差,但是实际根本没法做到或者根本没有办法检测的。最后检测抱箍都是造假的。三坐标多打几次。反正最后客户自己都接受了。

网友:
求个完整版图纸,看了图纸觉得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如果是量具,不算高,评级都评不上。

网友:
最好把零件详细详细描述一下,材质,热处理,用途,数量。

再给个全的尺寸标注。

语文没学好,不耻下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搞,反正你也没办法对0.005进行测量

大佬啊,牛逼

网友:
粗糙度呢?光看平面度超精铣就能完成

网友:
这个精度只能靠设备保证了,看看量具制造厂能够加工出来

网友(2024-05-24):
引用 网友A:
随便搞,反正你也没办法对0.005进行测量

哈哈。你小子

网友:
快割后 精磨  恒温20度左右的环境,如果到常温测量可能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搞,反正你也没办法对0.005进行测量

你是大神!看破不说破。

网友:
首先看有的材质根本没法达到,无法做高精度加工
其次看规格,尺寸过小无法测量且测量误差大也不能满足
只有材料允许且规格足够的前提下才能加工,检测的话可能要设备上打千分表

网友:
反正除了装配外,没啥意义了。

网友:
搞得高大上,我们都是mm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