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面工程图自动零件序号

楼主(2024-03-11):
一张图纸一个模型出工程图拉材料清单自动标序号没问题。但是我需要两张图纸,图纸2引入一个新模型,拉清单没问题。可是图纸2里面的自动序号怎么标不出来?
  当然可以搞两张工程图,两个文件你没问题。 但我就想试试一张工程图里面放几张图纸,图纸2,图纸3,每张都有自己的清单,自己的序号行不行?
  我是材料清单可以自动生成,零件序号图纸1一切正常,图纸2和后面的点了没反应,生成不了

网友A:
在一个工程图文件中使用多图纸方式,不可能不能使用自动零件序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工程图文件中使用多图纸方式,不可能不能使用自动零件序号

我试了一下,我也跟他一样,只能图纸1自动序号,图纸2自动过后没有反应。啥原因

网友:
SW就这个德性,他自动排序只能管一个视图,这个视图就是你带出BOM表的那个,其余视图都不能自动排序。这一点是个巨大的缺陷,一直没解决。

网友(点评):
大哥多图纸工程图和多视图工程图,是一回事儿吗?

网友(点评):
你一份图纸,你所有的视图当然归一个明细表管的,这么简单的逻辑问题你搞不明白吗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不理解什么叫多图纸工程图文件?

网友:
图2的视图上右键,勾选“将零件序号文本链接到指定的表格”,并在下菜单中选择你要的那个的BOM。

但是不推荐多张表同时存在于一份工程图中,存在逻辑bug,由此引发的问题你要负责的。

网友(点评):
一个工程图文件里面有多个图纸,这很难理解吗?为什么你们老把一张图纸里的多视图理解为一个工程图文件里的多个图纸,那是一回事儿吗?你是不是没用过solid works?

网友B:
一个图纸里面只有一个明细表,这是很正常的逻辑。
但并不等于一个工程图文件里面只能有一个明细表,因为一个工程图文件可以有多个图纸,每个图纸里建一个明细表。互相不干扰。
现在是你们不明白,是你们把一个工程图文件的多个图纸,理解成为一张图纸的多个视图,拜托你们好好的把帮助文件读一读。

网友:
我试了一下,我使用我现有的一个装配体工程图,添加了一个图纸2,然后在图纸2里引入了新的装配体,自动零件序号,明细表都能生成,没有问题。
我用的是2023,不知道你是不是旧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图纸里面只有一个明细表,这是很正常的逻辑。
但并不等于一个工程图文件里面只能有一个明细表,因为一 ...

你这么暴躁的情绪是哪来的。。。多页图的BOM导向做法教过你了,不多说了。

说说BOM逻辑冲突的事情。
你出了一份多页图,用同一个图号,显示X/N页码,这没什么问题。
问题出在你BOM表上,
第一页有表1,第一项要做2pcs;第二页有表2,第一项要做5pcs;

加工的时候安排这个图号,第一项,一旦工人看图不全就会出错,少做或者多做。。。
出了问题都是甩锅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