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简单分辨常用金属的方法?

楼主(2024-03-12):
拿到一块薄金属片(0.5厚),以为是不锈钢 按不锈钢材料做了 发现弹性不一样,不锈钢没弹性 样品弹性很好,带弹性的薄钢板有哪些 65Mn吗还是其他合金钢?

网友A:
谁告诉你不锈钢没有弹性的?,,,,

网友(点评):
固体,多少都有点弹性的,豆腐都有

网友(点评):
不是抬杠,弹簧材料里面确实有不锈钢,,,,

网友(点评):
不是很多不锈钢弹簧么

网友(点评):
我没抬杠,只是说实际情况,造成错觉抱歉。固体写参数性能的时候,弹性、韧性、强度等这是必要参数。

网友B:
最简单有效的是买个小型的手持的金属检测仪。在没有金属检测仪的时候,也有办法,可以问问你们车间的老师傅,如果没有,那是你们企业的悲哀。

网友(点评):
最便捷,快速的方法就是手持式检测仪,也准确。

网友:
不锈钢也有很多种

网友:
砂轮上打一下火花

网友:
有没有弹性,也要看热处理的,不光光看材料本身

网友:
是不是碳钢,Q235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有效的是买个小型的手持的金属检测仪。在没有金属检测仪的时候,也有办法,可以问问你们车间的老师傅 ...

那玩意一个十万,有辐射,不过确实方便好用

网友(点评):
买包烟,去当地典当行,叫师傅检测下,他们回收贵金属的,一般都有光谱分析仪

网友:
301的弹性就很好,3C产品很多弹性部件都是301的。

网友:
弹簧也有不锈钢的,弹性就很好。

网友:
谁告诉你不锈钢没有弹性的?不同硬度级别的对应不同弹性,1/4H, 1/2H,3/4H等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求科普 现在用的304不锈钢 0.5厚 不行没弹性

网友(点评):
加工时要求确保不锈钢材料硬度等级,如SUS304 3/4H弹性会比其他高不都是一点半点

网友:
举个栗子,服务器导轨里边的一些金属小弹片,基本都是不锈钢的。

网友C:
好的阀片就是不锈钢的

网友(点评):
一般什么材质

网友:
做个理化检验就知道啦,又不贵

网友:
砂轮磨看火花

网友:
光谱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不锈钢没有弹性的?,,,,

304就木有啊 0.5的厚度 弯一下就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阀片就是不锈钢的

0.5厚的304不锈钢没弹性 弯一下就回不去了  刚交的学费,又得重新做

网友(点评):
用SUS304 3/4H试下,硬度要求310以上。不指定的话供应商有啥用啥给你用软料自然没弹性。

网友:
1、直接问客户,客户来源各种行业五花八门,谁都不知道他们会用哪种材料
2、如果客户也是仿制,大概问一下需求方向,以此来定,或者找个差不多能满足要求的
3、打样出来实在不是常用材料或者没用过的材料,有这个时间段差也足够做一下光谱分析和性能检测了

网友:
弹簧钢啊

网友:
SUS304-1/2H  硬度(HV)  250左右
SUS304-3/4H  硬度(HV)  310左右
SUS304-H       硬度(HV)  37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