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分距螺杆怎么建模呢?

楼主(2024-03-12):
求助一下各位,有做过这种分距螺杆的吗?用solidworks可以实现建模吗?我用solidworks扫描切除实现不了,还是用其他软件来做呢?

网友A:
不会吧?,,,,试过是可以做到。锥螺旋,变节距。

网友:
画螺纹线的时候改成可变螺距?

网友:
螺距是可以变的。截面大小也是可以变的。

网友:
参数方程

网友B:
哦,长见识了,能知道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吗?

网友(点评):
压榨机。比如榨油的

网友:
画螺旋线的时候改变螺距和基圆。看你的螺旋槽深度都不一样,需要改变基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长见识了,能知道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吗?

理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瓶

理光我知道一点,李萍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瓶

不是等齿等距吗?难道是废品理瓶(多规格)?

网友D:
大概简单画了个,虽然SW也能做变截面,但要通过辅助手段约束,但没有破衣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试过是可以做到。锥螺旋,变节距。

因为有部分螺距小于槽的宽度,所以扫描切除做不出来

网友(点评):
额,邻槽干涉,,,,

网友:
CREO表示有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简单画了个,虽然SW也能做变截面,但要通过辅助手段约束,但没有破衣方便

用creo多简单,还是实体

网友(2024-04-24):
做过,参数方程正解。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