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抱箍结构内侧螺母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03-12):
如图所示,外面的螺母是拉紧螺杆的,里面的螺母是什么作用?

网友:
锁紧防松

网友:
双螺母 防松的。

网友:
平衡吧?让每个螺杆长度基本一样。
至于防松,好像没有这种防松原理

网友:
我猜是为了是外侧抱箍的位置更稳定,如果仅靠外侧的一边一个螺母不太容易固定抱箍

网友:
支撑作用,不然螺母悬空的

网友:
装配师傅要骂人

网友A:
找平,给管道卸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平,给管道卸压?

没有管道,这个是固定设备用的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预设拉紧力的?两头的两个螺母距离是预设好的。防止拧紧时拉力不足或过大。

网友:
调节距离的

网友:
主要是平衡两侧用的

网友:
保证两侧锁紧长度一致

网友:
没看到过类似的结构内侧加螺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