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流体分析

楼主(2024-03-12):
有没有会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的大佬,帮我看看,像这种曲面上我该怎么创建封盖

网友:
随便做个块,堵住就行,

网友:
你要堵哪,是堵那个小孔,还是堵上下通孔。真的,从你的语言描述中就可以看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网友:
上面两位的回复很是精辟,LZ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结果,问的问题也不要期望答案是正确的。
如果你想仿真中间的大孔,随便扫描个盖子把圆周的小孔堵住就行,如果你想仿真小孔,就要考虑外部做个大的腔体。

网友:
直接做个含有密封槽的盖子,用螺栓固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