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种铝合金材料

楼主(2024-03-12):
铝合金材料是UN90,属于铸铝,我查遍了国内外铸铝的牌号,没有这个材料的有关一切力学性能
我想问下这个材料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材质,以及经过T6时效处理后其屈服强度最高能达到多少?谢谢!

网友:
铸铝加了太多玻璃,机械性能很差

网友(点评):
扣采购工资

网友(点评):
大白天说什么梦话了?金属件你加玻璃,是铸造的时候你加个试试。加个锤子。

网友(点评):
你应该了解一下,最少要百度一下吧,加玻璃?,加硅能理解吗,玻璃不就是硅吗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问过

网友(点评):
顺带我只查到了Unifont®-90,缩写是uf-90,不是un90

网友:
AI回答之一:

铝合金UN90对应的国内牌号是L5。(具体请自查)

UN90是一种含铜、锰的铝镁合金,具有良好的可铸造性、抗腐蚀性和可机械加工性。具体参数需要参考对应的产品标准,如合金成分、性能、物理特性、化学特性等方面的信息。

AI回答之二:

铝合金UN90在中国的牌号为7A09,7A09-T6(具体请自查),主要含量为铝(Al)97.2~98.5%、锌(Zn)1.2~2.0%、镁(Mg)0.8~1.5%、铜(Cu)0.16~0.8%、锰(Mn)0.2~0.8%、铁(Fe)0.25%以内、硅(Si)0.4%以内等元素。UN90/7A09合金是等强度铝合金中强度和韧性都比较高的一种,重量相对较轻,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以下是UN90/7A09-T6的一些主要参数:

- 密度:2.82g/cm³;
- 比强度:500Mpa/cm³;
- 强度:600Mpa;
- 屈服强度:540Mpa;
- 热膨胀系数:23.9 x10^-6 /K;
- 热导率:136-172W/mK;
- 耐蚀性:良好。

需要注意的是,7A09-T6的具体参数可能会受到厂商、生产工艺和具体使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建议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仔细评估和选择合适的材料。

网友:
你搜下标准 DIN_EN_1706,对应的牌号是AlZnSiMg。最大能达到拉伸260,屈服210,延伸1%。你问下你们搞铸造的供应商,他们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