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些关于压差报警的问题

楼主(2024-03-12):
(图片)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按照模拟,压差应该过大报警才对,可是报警器并不工作。问压差报警厂家;厂家说这种模拟不对。请问这种操作真的不对嘛? 工况:-80KPA,压差表报警设定0.5KPA.

网友A:
虽然不懂,但是觉得肯定不对,应该掐漉网后面的管。

楼主:
手掐低压管道也不报警,松开后报警了。

网友B:
拔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下来试试

系统负压-80KPA,压差表量程0.5KPA-2.5KPA,怕爆表。。。。。

网友:
接管有误,应该和管道连接方式一致,而不是掐检测管。

网友C:
掐断时这管子的压力是不定的,取决于对里面空间的挤压或扩张状态

网友:
想检测精度,可以用U形水柱测压管

网友:
检测过滤网堵塞,没其他正经的方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懂,但是觉得肯定不对,应该掐漉网后面的管。

后面管子也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掐断时这管子的压力是不定的,取决于对里面空间的挤压或扩张状态

我现在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掐住管子,此时此刻,从掐管点到表的压力不变或者稍微改变不足以达到那么大的变化范围,并且压力变化像你所说,不一定是怎么变化。不是我所想滤筒堵塞时箱体压力。所以掐管并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D:
有么有一种可能,他说时压差检测,但是设备里有流量检测元件,空气不流通无法识别,堵住一部分,流量变小就报警。之前我用了一个流量检测器,流量为0不报警,过小才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掐住管子,此时此刻,从掐管点到表的压力不变或者稍微改变不足以达到那么大的 ...

你假如是想检验这装置是否有效,就应该模拟实际情况,比如丢一点小纸片,堵塞滤网,看报警正常否

网友E:
堵滤网,或者后面的管加气吹,掐住后面管子是搞反了。

网友E:
你可用嘴吹一下后面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用嘴吹一下后面的管。

检测这个压差报警器的时候吹过后面这个管子,报警了。说明这个报警器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只能说明我的模拟检测方法时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堵滤网,或者后面的管加气吹,掐住后面管子是搞反了。

客户等不及做模拟了,看了压差报警器的检测视频要求发货了,后续实际工作看现场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么有一种可能,他说时压差检测,但是设备里有流量检测元件,空气不流通无法识别,堵住一部分,流量变小就 ...

我怀疑这个流量表里面是个铁片,他的检测原理时靠铁片两侧的压力差来给铁片施加一个力,导致铁片变形或者位移,量程那也是一个铁片,到达量程了两个铁片相碰形成了通路,报警灯亮了。下次在买回来找个借口给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堵滤网,或者后面的管加气吹,掐住后面管子是搞反了。

正常来模拟就是堵滤网,不是想找个偷懒的办法嘛。。。。。发现这个问题也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