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类设计

楼主(2024-03-12):
各位兄弟们  此类结构传动设计有没有资料参考,请教

网友A:
项目上还真用过这种旋转盘,把回转转换成伸缩的直线运动
倒也没啥特别的,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那个曲线凹槽,不是螺旋线或者双曲线
是回转和伸缩运动合成的曲线。弄错曲线形状的话就会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目上还真用过这种旋转盘,把回转转换成伸缩的直线运动
倒也没啥特别的,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那个曲线凹槽, ...

是的  但是就是这个路径无从下手

网友(点评):
solid works motion 简单学下 不难的 路径会自动生成的

网友A:
其实也没有太麻烦,因为一般都是匀速旋转+匀速伸缩的。
可以按照工作条件写加工说明。如:转盘匀速旋转xx度,刀具匀速沿某方向移动xx
贴一个之前的图纸作为参考。关键还是自己把动作弄明白,和加工交代明白

网友B:
其实就是凸轮机构,可以根据运动需求或传力需求设计特定的曲线(截图中的看起来像圆弧),可参考凸轮方面的资料。曲线设计方法上,看运动和力哪方面需求比较强了,针对需求适当采取反转描点法、解析几何法、微分方程法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没有太麻烦,因为一般都是匀速旋转+匀速伸缩的。
可以按照工作条件写加工说明。如:转盘匀速旋转xx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凸轮机构,可以根据运动需求或传力需求设计特定的曲线(截图中的看起来像圆弧),可参考凸轮方面的 ...

谢谢 收获颇多

网友:
看到有提到凸轮曲线的,是说到本质上了。
这应该是一个等速运动的凸轮曲线
使用凸轮曲线公式可以确定这条曲线的
不过等速运动的曲线,从运动的合成与分解角度去考虑可能更简单一些。
如果不要求匀速,要求低冲击或者低惯量等,就是余弦或者其他的凸轮曲线了
不过一般来说,很少会使用凸轮结构。一方面是凸轮从加工到装配都会更麻烦一些,可调量较少还要考虑回程间隙问题等。另一方面则是电子凸轮功能强大又灵活性高。
我只有一次,节拍高空间又太紧凑的情况下,使用过机械凸轮,从设计开始就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凸轮机构,可以根据运动需求或传力需求设计特定的曲线(截图中的看起来像圆弧),可参考凸轮方面的 ...

膜拜大佬

网友:
这个曲线应该是渐开线吧,没有要求的话,一条直线也可以啊。
我一般就几条相切圆弧,切点等长往外移。

网友C(2024-06-20):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凸轮机构,可以根据运动需求或传力需求设计特定的曲线(截图中的看起来像圆弧),可参考凸轮方面的 ...

大佬,你这里面的辅助线是按照什么画的,有相关的文献和资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这里面的辅助线是按照什么画的,有相关的文献和资料嘛

曲线并非楼上坛友所说的等速曲线或者渐开线,而是一种压力角处处相等的曲线,用于一种需要稳定推力的场合。曲线可通过微分方程解出,只要有高数和机械原理相关的知识便可设计。加工精度、检测方法、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各行各业经验不尽相同,可以初步设计后再逐渐摸索。辅助线只是曲线在各点上的切线和法线,用以标示或验证压力角确实处处相等,并不是用来设计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