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伦茨电机 国产品牌替代

楼主(2024-03-12):
请教各位大佬们,有什么国产品牌能直接替代西门子以及伦茨电机的?规格尺寸、安装孔能匹配的

据我了解大部分品牌都是跟SEW规格一致。

还有ABB电机

网友:
我们之前伦茨换国产是把减速机一起换了

网友:
孔位还是要改的吧

我见对标SEW或者住友德马格的多一些

网友:
找几家国产品牌的电机供应商,让他们提供选型样本给你,你拿去和西门子的比较一下安装法兰和孔位,轴径。德驱驰 这个品牌你问看看。我们以前是减速机整套一起换的,没单独换过电机

网友:
都可以替代,没有什么不能替代的,只要安装尺寸一样就行,

网友:
可以用我们卧龙南阳电机,国产品牌里面比较有名声的,您可以搜一下我们的实力,有什么需求随时艾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