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能否应用于工装中

楼主(2024-03-12):
工装中对工件的定位,我考虑能否用舵机控制钳爪类的结构,去实现对工件的定位,工件还是个3mm厚的PCB
这个舵机的精度能不能满足定位的要求?

网友:
这个要看你夹爪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A:
舵机控制钳爪,精度不太行吧?印象中舵机的角度精度能到0.4°就不错了

网友B:
ヾ(❀╹◡╹)و ̑̑ʸᵉᵃʰᵎ~:;為什么就是要用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ヾ(❀╹◡╹)و ̑̑ʸᵉᵃʰᵎ~:;為什么就 ...

听说舵机编程简单!模块化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控制钳爪,精度不太行吧?印象中舵机的角度精度能到0.4°就不错了

我打算做一个龙门式结构,横平竖直的移动PCB到指定位置,然后在工装平台上,装传感器,有反馈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做一个龙门式结构,横平竖直的移动PCB到指定位置,然后在工装平台上,装传感器,有反馈装置

贴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