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流风机如何选型

楼主(2024-03-13):
开发一款新设备,做到平时未曾注意的电控柜,突然发现自家一贯做的电控柜是双轴流风扇。找依据,找百度,百度说不清;问AI,AI让问供应商;问供应商,供应商不知道。
请教各位老师,哪位对轴流风扇的配装有经验,请指导一二,感谢!

网友:
电柜箱……轴流风扇吧?

网友(点评):
对的 轴流风扇

网友(点评):
可以看一眼欧姆龙的样本

网友:
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不用学,这个估计谁也说不上来,都是按习惯来配,环境恶劣点就多配,环境相对友好一些,就随便些。但真问到谁按什么选的,很难说的上来,毕竟涉及到流体,很多人可能知道,但难说的明白。

网友:
你这个供应商不知道就有点麻烦了

电控柜的风扇不都是所谓的轴流风扇?一上一下,再不济装个空调

另外CPU上面那个也是这种风扇。甚至咱们用的电风扇都是轴流的……

室内空调属于贯流

网友:
轴流风机就是噪音小一点的那种吗

网友:
为什么你会有AI能解决问题的错觉?对于工业问题,ai,狗屁不懂。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这很正常啊❕❗

网友A:
我们的设备,要求供应商用威图的电柜,都要配空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设备,要求供应商用威图的电柜,都要配空调的。

对环境有高要求这是必需条件,我这个设备使用环境相对复杂,要求皮实一些。
如果你用空调,至少也要知道电器柜发热量是多大,匹配几匹的空调吧?我用风扇,相对空调貌似廉价一些,但具体计算恐怕不容易,我就是想了解仔细些。

网友B:
通风,换气,排废的话好像没什么具体要求。冷却散热只要温升在规定范围内即可,具体对风机的要求这个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风,换气,排废的话好像没什么具体要求。冷却散热只要温升在规定范围内即可,具体对风机的要求这个没研究 ...

的确,现在所知道的信息,都是凭经验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环境有高要求这是必需条件,我这个设备使用环境相对复杂,要求皮实一些。
如果你用空调,至少也要知道 ...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还有一种不用压缩机,冷媒的空调,
用热管,散热器,风扇组成的机柜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还有一种不用压缩 ...

哦,你说的是电控柜吗?貌似化工、汽车喷漆工艺厂常用你说的这种形式,只是坏了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还有一种不用压缩 ...

用散热器是可以计算散热能力的,而且可以三方检测,可这个轴流风扇,我只能听故事。

网友:
参照风量和风压的PQ曲线

网友C: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散热风扇是标准配置,大家都是这么个用法,高温环境,大量发热部件,就上机柜空调。
我还见过电气柜内某部件有专用的液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散热风扇是标准配 ...

给设备喷氮气见过吗?

网友(点评):
(σ≧∀≦)σ:我没见过⭕~~~~~~···

网友:
網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