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钢焊接

楼主(2024-03-13):
各位大佬们,客户现场有两块45#钢板,厚度50mm,对拼焊接,请问好焊接,焊后会不会开裂。

网友:
焊前焊中焊后的温度控制不好就容易裂

网友:
开裂?焊条422,预热焊接,不会裂,要想震动不裂,直接回火,以前我模具裂了焊接,回火后,上机床,高速冲,也不会裂 ,不回火一般一个班不到就会裂

网友(点评):
春哥专业

网友:
度娘:焊前250~400℃加热,焊中250℃保温,焊后600~650℃回火。

网友:
45#还焊个锤子啊?

网友:
中碳钢焊接要选用中碳钢的专用焊条
最好加温保温施焊
焊后去应力 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