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轴的工程图

楼主(2024-03-13):
我司老师傅的工程图赏析

1.对称度0.1我觉得偏高

2/中间部分不去材料加工粗糙度1.6。这就要求买来的棒粗糙度必须在1.6以上,不允许购买粗糙度3.2的,否则追加工去除材料就破坏镀铬层了

3.轴径30选了g6公差,市场上有g6  h7等公差的棒

4.长度1618选了h9公差 错误,此处不需要公差,话说这个长度,是不是公差不好控制啊

5.直线度0.1  长轴必给直线度,我曾经漏标直线度,加工过来能干到0.2

6. 外购镀铬棒 一般镀铬层在1到2丝。 自己做镀铬硬轴一般单边镀6丝,磨掉3丝。不能镀太厚,容易爆裂。

为什么要硬轴,因为需要配合直线轴承,如果使用软轴和调质轴,轴承里的钢珠会再轴上留下痕迹。 硬轴硬度在55到60.

7.技术要求写了个矫直,啥工艺?

网友A:
你这图片是用小灵通拍的吗,保密级像素啊

网友(点评):
暴露了你的年龄

网友:
好细长的轴。总长为什么不需要公差?

网友(点评):
这是根据实际使用定的吧,估计遵循一般公差原则。

网友(点评):
一米六的轴一般公差得±1.2了

网友(点评):
总长不是-0.37吗?你们这样搞很让我怀疑人生啊

网友(点评):
我错了,原来是楼主说总长不需要公差,拧螺丝拧昏头了

网友(点评):
不是长度不需要公差,是长度有《长度公差》表,查查再标注。

网友:
呼叫尹老板,这种零件是不是太简单了

网友:
没问题啊.

网友:
你这1-7,我也不想反驳了,你有没买过或者用过光轴?,这玩意就是直径30光轴加工下两头,

网友(点评):
淘宝,100把块钱,手绘一个草图都够了,唯一要跟他说的就是选硬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是用小灵通拍的吗,保密级像素啊

这明显是截屏,正确做法

网友(点评):
编辑前是门锁拍的照片

网友:
细长轴,不建议这样搞

网友:
这种是镀铬光轴,成本比304钢柱要便宜,而且耐腐蚀性优于未经过电解处理的304,一般使用时只需要加工两头,
如果对直线度有要求,需要返厂给供应商做校直, 往往在使用过程中也是需要根据工况去挑满足要求的,不合格熟练的装配工程师会用工装手动调整直线度。(之前我们因为装夹方式会对特定间距的圆跳动尺寸做检测)。严重不符合要求会认为为残次品需要寄返。

网友(点评):
光轴确实要调直

网友:
对称度0.1就精度高了,你对精度高有什么误解。有机床的,一般就自己加工,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保持上道工序有什么粗糙度数值要求。如果是外购现成的圆棒,进货时就是高光洁,也没问题,看你出多少钱啊。
除非你这个轴是外加工图,当然就得标注加工粗糙度。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零件是需要外面的工厂按图加工成品;还是直接购买符合直径的圆棒,然后拿回来只加工四个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截屏,正确做法

他这个估计是看到我的回复了改了下截图,之前是拍照的看不清。

另外这个应该就是购买标准的光轴自己改就行了,买标准的硬轴就可以了,材料可以用440C的。校直估计是觉得这个轴太长了怕自己加工过程中会变形吧。

网友(点评):
运输过程也可能造成变形

网友:
图要求挺严格的,如果配直线轴承用,其实就是买镀铬硬光轴,网购可以让他们直接加工好

网友:
没有使用工况就直接对着工程图评头论足,这是多大仇。

网友:
不说用途和使用场景???就纯粹觉得这里高了那里低了?
搁着虚空打靶呢?
17年的号就这水平???

网友C:
这么长,公差有点小,如果温差20度,膨胀就把公差吃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长,公差有点小,如果温差20度,膨胀就把公差吃掉了。

他这个直线度可以用圆度加同轴度或者全跳动代替不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直线度可以用圆度加同轴度或者全跳动代替不

同轴度肯定不对,圆柱度理论上可以,但如此细长杆也不会用圆柱度来控制,也没法测量。
跳动也不好,非加工的光轴。跳动一般标识在有中心孔的车加工外圆。

直线度比较恰当,只是一般会标注取样长度,比如0.1/m或0.1/500mm。

另外,两端扁方是否需要平行要标注,图示是平行的,最好标注一下可以错开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轴度肯定不对,圆柱度理论上可以,但如此细长杆也不会用圆柱度来控制,也没法测量。
跳动也不好,非加 ...

明白了,突然想起来细长轴用直线度下面在标一个取样长度直线度,谢谢

网友E:
你这图,一眼就有问题,轴颈台阶处的竖线哪去了,被吃掉了?

网友:
总长公差有点小了,中间台,或者40车的长度倒是没有要求。30直径外购镀铬硬轴标注没有问题啊?另外安装前,调校、检验直线度也OK啊?就是两头轴肩的实线不见了,成了剖面的但没有剖面线啊?

网友:
從製程的角度切入,要符合圖面的要求,外購調質鍍鉻圓棒是不可行,因為頭尾還需要加工,會將鍍鉻車削掉,還需要反修鍍鉻。其次鍍硬厚度一般在6絲,最好是不要研磨,一旦研磨後會破壞鍍硬的內部晶粒結構容易脫落。若是改為,市購圓棒矫直車修鍍鉻 也許會簡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图,一眼就有问题,轴颈台阶处的竖线哪去了,被吃掉了?

这图纸这是有点误导人,两头是铣台阶,不是车台阶。其他地方都还可以,没楼主说的那么不堪

网友:
这图形位公差给的再大也没问题吧,顶多是个连接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图,一眼就有问题,轴颈台阶处的竖线哪去了,被吃掉了?

我第一眼看也觉得别别扭扭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第一眼看也觉得别别扭扭

我跟帖时看到你也看花了眼,所以说这图稍微有点误导人,楼主反而没把这毛病挑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跟帖时看到你也看花了眼,所以说这图稍微有点误导人,楼主反而没把这毛病挑出来

它那里就是个扁儿,这个轴就是驱动里的一个过渡轴,做的糙点没什么的。
而且有明白的先生说了,基本问题不大,把公差要求给高点,为的是回头生产少麻烦。或者知道供应商什么德行,故意为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它那里就是个扁儿,这个轴就是驱动里的一个过渡轴,做的糙点没什么的。
而且有明白的先生说了,基本问题 ...

没有轴承位没有卡簧之类,而且还是配合直线轴承用,直线轴承本身就是个粗糙的东西,所以把长度要求一下就是了,怕空间不够塞不进去安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有轴承位没有卡簧之类,而且还是配合直线轴承用,直线轴承本身就是个粗糙的东西,所以把长度要求一下就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

再回头去看,20楼也被这图给误导了。这两个台阶铣扁倒是需要注意角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图纸这是有点误导人,两头是铣台阶,不是车台阶。其他地方都还可以,没楼主说的那么不堪

另外,基准A,图中表示中心要素,要与尺寸线对齐,教科书一定是这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基准A,图中表示中心要素,要与尺寸线对齐,教科书一定是这么教的。

他指的是素线就不用了对齐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