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C中CPK与PPM的计算关系

楼主(2024-03-13):
求教一下各位

我在知乎当中有看到一个CPK与PPM值的关系,下面是截图,(如果看不到的话,附件里面和图片都有,这个不太熟悉请各位见谅)

我不能理解的点在于是倒数第四行中P=F(LSL-U)/西格玛+[1-F(USL-U)/西格玛]可以用理想化的cpk=cp去替代

那在等式的后半部分应该是P=-F*3*CPK+1-F*3*CPK,合并后应该是P=1-2*F*CPK,

但这个截图却是2-2*F*CPK,想要问一下大家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刚看到百度当中的一个例子是这样的

核心的关键点是前半段

F(LSL-U)/西格玛=1-F(U-LSL)/西格玛

能有大佬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等式的意义吗

网友A(2024-05-28):
P=-F*3*CPK+1-F*3*CPK 你这个式子开始错的,应该是P=F(-3CPK)+1-F*3*CPK ,这个负号不能提到外面
F(-3CPK)是代表小于-3cpk的累计概率,应该是一个比较接近0的正数
F*3*CPK 是代表小于3cpk的累计概率,所以-F*3*CPK是一个接近于-1的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3*CPK+1-F*3*CPK 你这个式子开始错的,应该是P=F(-3CPK)+1-F*3*CPK ,这个负号不能提到外面
F(-3C ...

谢谢大哥,我大概弄清楚了,这里面可以进一步交流的的是一个正态分布下,面积的取值表示是这点向左侧的面积大小,实则是一种囊括某一个点之前的一系列的面积